[求助] 有偿求助 卷绕控制 电机调速 程序

楼主(2009-05-25):
拟用PLC,变频器,鼠笼电机完成

将冶金连铸机组生产出来的铜杆牵引过来,在收线盘上完成由内到外的美观卷绕。

设计思路:

拟用PLC,变频器,鼠笼电机完成

将冶金连铸机组生产出来的铜杆牵引过来,在收线盘上完成由内到外的美观卷绕。

设计思路:

经过数学模型的建立,每一盘,大约要卷绕50圈。 每一圈的时间t和电机的转速都不一样。

所以要用PLC和变频器进行程序编写。

此卷绕为恒功率,恒张力卷绕。由内到外,电机转速越来越慢。 每一盘,要在不同的时间段,调速50次。

收线转盘内直径:0.6m, 外直径:1.6m. 铜杆线速度:0.05m/s

鼠笼电机接一个橡皮轮,摩擦致使收线盘转动。

第一圈: 卷绕时间T1=60*3.14(S) 电机控制的收线盘角速度: W1=0.05/0.30

第二圈: T2=62*3.14(s) W2=0.05/0.31

.......

.......

第50圈: T50=158*3.14(s) W50=0.05/0.79

递推式: Tn=(58+2n)*3.14(s) n=[1,50] Wn=5/(29+n)

然后再从外到内卷绕50圈。 完成一个循环。 共调速100次。

PLC控制变频器,进行电机调速的程序不会编写。

求助参考程序,PLC和变频器品牌均不限。

有偿回报!

qq:4923397

电话:13961793572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5 18:44:50编辑过]

网友A:
典型的绕线机!

楼主在那个地方啊!

我做类似的机器,不过是单片机的,PLC的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吧

网友B:
你好 我在无锡呢 不知如何和你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 帖子里写啦

网友A:
我在深圳啊!帮不了你啊!

再次希望无锡或无锡附近的朋友顶起!

网友B:
哦 谢谢 其实我就是求助个参考程序 异地,我可以打钱过去。

网友A:
哈哈,也不差你那点钱!你拿去参考一下!

我去找一下!

程序是横河的,很老的了,专门的Qbasic解释语言高速处理,也有PLC语句,类似CNC四轴绕线机程序。

N年之前研究过,大部分已经忘记了!

网友B:
呵呵 遇到好人啦 感谢你 等你的消息!

网友A:
MPM008 \"GRP1\"
MPM008 \"GRP1\"
;
\";
;
FMX T22500000;
IAC T100;
IDC T100;
INP [S]10 [X]100 [Y]100 [Z]100;
ABS;
;
\";
MVS [X]-5.200 [Y]3.000 [Z]-45.000 F7000000 PFN;
OB1005=1;
OB1002=1;
IOW IB116==1;
IOW IB112==1;
MVS [X]-15.200 [Y]10.000 [Z]-55.800 F7000000 PFN;
PLN [X] [Y];
KCW [X]-15.200 [Y]14.400 P[Z]0.0 L3.300 F6000000 PFN;
MVS [X]-11.200 [Y]-6.000 [Z]-53.270 F4000000 PFN;
KCW [X]-11.800 [Y]-6.000 P[Z]0.0 L4.0 F1500000 PFN;
KCW [X]-13.300 [Y]-6.200 P[Z]0.25 L2.0 F3500000 PFN;
KCW [X]-13.300 [Y]-6.200 P[Z]0.0 L2.00 F3500000 PFN;
KCW [X]-13.300 [Y]-6.200 P[Z]-0.4 L2.180 F3500000 PFN;
KCW [X]-13.300 [Y]-6.200 P[Z]0.0 L1.0 F3500000 PFN;
MVS [X]-15.418 [Y]-5.117 [Z]-54.700 F1000000 PFN;
MVS [X]-10.278 [Y]-5.117 [Z]-54.700 F1000000 PFN;
MVS [X]-11.500 [Y]-5.600 [Z]-53.450 F1000000 PFN;
MVS [Z]-53.510 F1000000 PFN;
OB1005=0;
OB1002=0;
KCW [X]-13.300 [Y]-6.200 P[Z]-0.250 L4.0 F1000000 PFN;
MVS [X]-11.500 [Y]-6.200 [Z]-54.800 F1000000 PFN;
KCW [X]-13.300 [Y]-6.200 P[Z]0.0 L4.0 F3000000 PFN;
MVS [X]-10.900 [Y]-2.200 [Z]-54.500 F800000 PFN;
MVS [X]-10.900 [Y]-2.200 [Z]-56.900 F800000 PFN;
MVS [X]-10.900 [Y]-0.300 [Z]-56.900 F600000 PFN;
MVS [X]-13.700 [Y]-0.300 [Z]-56.900 F600000 PFN;
MVS [X]-13.700 [Y]-0.300 [Z]-55.200 F600000 PFN;
MVS [X]-16.300 [Y]-1.100 [Z]-55.200 F600000 PFN;
MVS [X]-16.300 [Y]-1.100 [Z]-56.600 F600000 PFN;
IOW IB113==1;
IOW IB117==1;
MVS [S]-180.0 F500000 PFN;
MVS [X]-16.00 F1000000 PFN;
MVS [Z]-53.500 F3000000 PFN;
;
MVS [X]-15.559 [Y]-1.000 [Z]-54.000 [S]-360.0 F1000000 PFN;
WAX S[S] X[X];
WSA T500;
WDA SS-257.0 SF5500 X-1.765 R+ XF0.095;
OB1003=1;
TIM T50;
OB1003=0;
TIM T50;
OB1003=1;
TIM T50;
OB1003=0;
OB1002=1;
OB1005=1;
;
MVS [X]-15.300 [Y]0.200 [Z]-55.600 F800000 PFN;
MVS [X]-13.500 [Y]0.200 [Z]-55.600 F800000 PFN;
MVS [X]-11.000 [Y]0.200 [Z]-56.500 F800000 PFN;
MVS [X]-11.000 [Y]-3.200 [Z]-56.500 F800000 PFN;
MVS [X]-11.500 [Y]-2.200 [Z]-54.900 F800000 PFN;
IOW IB112==1;
IOW IB116==1;
KCW [X]-13.300 [Y]-2.200 P[Z]0.0 L4.00 F1500000 PFN;
KCW [X]-13.300 [Y]-2.200 P[Z]0.60 L1.180 F3000000 PFN;
KCW [X]-13.300 [Y]-2.200 P[Z]0.150 L7.00 F3000000 PFN;
KCW [X]-13.300 [Y]-2.200 P[Z]0.0 L4.180 F3000000 PFN;
MVS [X]-10.800 [Y]14.400 [Z]-53.000 F6000000 PFN;
KCC [X]-15.200 [Y]14.400 P[Z]0.40 L2.90 F5000000 PFN;
MVS [X]-15.200 [Y]18.800 [Z]-48.000 F5000000 PFN;
KCC [X]-15.200 [Y]14.400 P[Z]0.000 L0.180 F5000000 PFN;
MVS [X]-15.200 [Y]10.000 [Z]-54.100 F5000000 PFN;
KCW [X]-15.200 [Y]14.400 P[Z]0.0 L0.270 F5000000 PFN;
MVS [X]-14.926 [Y]-0.075 [Z]-51.674 F6000000 PFN;
MVS [X]-14.313 [Y]-1.967 [Z]-53.696 F3000000 PFN;
MVS [X]-11.540 [Y]-1.967 [Z]-53.696 F3000000 PFN;
MVS [X]-10.800 [Y]14.400 [Z]-54.500 F6000000 PFN;
KCW [X]-15.200 [Y]14.400 P[Z]0.0 L3.90 F6000000 PFN;
OB1002=0;
IOW IB113==1;
OB1005=0;
;
MVS [X]0.000 [Y]0.000 [Z]-35.000 F10000000;
MVS [S]0.0 F2000000 PFN;
IOW IB117==1;
;
;
;
MSEE MPS100;

;
END;

上面是MC指令程序!下面是PLC程序和软件,需要放在c盘c才能运行!

[upload=rar,pmc.part1.rar]viewFile.asp?ID=4979[/upload]
[upload=rar,pmc.part2.rar]viewFile.asp?ID=4980[/upload]
[upload=rar,pmc.part3.rar]viewFile.asp?ID=4981[/upload]

网友C:
BZ就是BZ,佩服!!!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PID调节

网友E:
摩擦卷取的,收的速度如果要精确控制话速度:(如果不精确控制,直接给主速度,用V/F控制)

假设整机线速度为A,角度为B,则收线线速度:A*cos(B),摆线速度为:A*sin(B)。主要还是摆线角度计算,搞个长的电位器去测量摆线头的位置,或其它办法。

这种控制实现不了恒张力卷取,不过现在线材粗而且速度也慢,运行的张力变化区间应该很大。

如果没处理好的话,可以联系下。QQ:65011937,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