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供应MMR220晃电器,MMR380,加拿大VPT

楼主(2009-05-26):
QQ:45632206,MSN:txq5211414@hotmail.com
电话:027-87385365 传真027-87387566
13554055580唐雪琴 MRR-220 MRR-380晃电器 加拿大VPT MRR-220、MRR-380大量现货发售~~ 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电网常常因雷击、短路或其他原因造成短时电压波动或短时断电(俗称“晃电”),晃电等电力环境恶劣的原因导致许多重要的低压电机停机,进而导致连续生产过程紊乱,将给生产企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MAR是专门为工业企业解决“晃电”不停机而研制的。MAR采用美国高科技技术,具有可靠性高、体积小、安装方便、接线简单等优点,可直接安装于现场低压开关柜内。 MAR在“晃电”结束后,只要“晃电”持续时间不超过设定的“晃电”允许时间Tm,即按设定的时间Td再起动被“晃”停的电机,如“晃电”持续时间超过设定的“晃电”允许时间Tm,则MAR闭锁再起动功能。如果现场有多台电机,只需MRR-220设定不同的再起动时间Td,就可以实现分批再起动。 MAR通过监测交流接触器线圈工作电压及其自身保持节点的状态,判断电机在“晃电”过程中的状态变化,按设定的参数和程序动作 产品型号: MRR-220 适用于线圈工作电压为220V AC 50/60Hz的交流接触器 MRR-380 适用于线圈工作电压为380V AC 50/60Hz的交流接触器 应用范围: 1、石油开采 2、石油化工 3、电力 4、精细化工 5、城市给排水 6、煤炭 7、建材 8、轻工业 9、冶金 10、地下水开采 技术参数: 1、“晃电”允许时间Tm:0.5-8秒 2、再起动时间Td:0-22.5秒 3、低电压设定值:0~220VAC(以相电压为准) 4、恢复电压设定值:0~220V AC(以相电压为准) 5、可控电机功率:≤220KW 6、时间调整级差:0.1秒,电压调整级差:0V 7、储存环境温度:-55℃~+90℃ 8、使用环境温度:-45℃~+90℃ 9、外型尺寸:长*宽*高115mmX90mmX75mm 导槽安装

网友A(2009-07-02):
QQ:45632206,MSN:txq5211414@hotmail.com
电话:027-87385365 传真027-87387566
13554055580唐雪琴

供应西门子SIEMENS 6ES5系列
6ES5 090-8ME11
6ES5 262-8MA12
6ES5 375-8LA11
6ES5 385-8MA11
6ES5 421-8MA12
6ES5 490-8MB11
6ES5 490-8MB21
6ES5 521-8MA21
6ES5 605-0UB12
6ES5 700-8EA11
6ES5 305-7LA11
6ES5 375-0LA15
6ES5 375-0LA21
6ES5 375-0LA61
6ES5 375-0LC21
6ES5 375-0LC41
6ES5 375-0LD11
6ES5 375-0LD21
6ES5 375-0LD31
6ES5 451-7LA11
6ES5 451-7LA21
6ES5 454-7LB11
6ES5 490-7LB11
6ES5 490-7LB21
6ES5 700-0LB11
6ES5 700-2LA12
6ES5 700-1LA12
6ES5 701-3LH11
6ES5 727-5BD20
6ES5 721-0BB60
6ES5 752-0AA22
6ES5 375-0LD21
6ES5 375-0LA15
6ES5 377-0AB31
6ES5 721-0CF00
6ES5 731-0BD20
6ES5 731-1BF00
6ES5 705-0AF00
6ES5 241-1AA11
6ES5 241-1AB11
6ES5 310-3AB11
6ES5 355-3UA11
6ES5 451-4UA13
6ES5 456-4UA12
6ES5 463-4UA12
6ES5 491-0LB11
6ES5 497-4UB42
6ES5 498-1AA11
6ES5 498-1AA21
6ES5 498-1AA61
6ES5 498-1AB11
6ES5 526-3LA11
6ES5 581-0EA11
6ES5 714-2TA01
6ES5 726-4BC00
6ES5 726-8BC00
6ES5 734-2BD20
6ES5 735-2BD20
6ES5 735-2BF00
6ES5 815-0UB12
6ES5 815-0UB12
6ES5 848-7KA01
6ES5 925-3SA11
6ES5 946-3UA22
6ES5 947-3UA22
6ES5 951-7LD11
6ES5 090-8MA21
6ES5 955-3LC41
6ES5 955-3LC14
6ES5 188-3UA12
6ES5 188-3UA22
6ES5 308-3UB11
6ES5 524-3AA13
6ES5 933-3LC41
6ES5 955-3LC14
6ES5 955-3LF42
6ES5 928-3UB12
6ES5 308-3UB11
6ES5 252-3AA11
6ES5 095-8MA03
6ES5 095-8MA04
6ES5 095-8MB03
6ES5 095-8MB04
6ES5 095-8MC03
6ES5 470-7LA13
6ES5 951-7NB13
6ES5 955-3LC41
6ES5 955-3LF42
6ES5 188-3LA22
6ES5 943-7UB21
6ES5 928-3UB12
价格优惠
以上型号均有现货!!

网友A:
QQ:45632206,MSN:txq5211414@hotmail.com
电话:027-87385365 传真027-87387566
13554055580唐雪琴

6GK1161-3AA01
SIMATIC NET, IE, CP1613 A2 通讯处理器, PCI 卡(32 位;33MHz/66MHz; 3.3V/5V 通用键),用于使用 ITP 和 RJ45 接口,通过 S7-1613 和 S7 REDCONNECT 连接到工业以太网(10/100Mbit/s),包括用于 32 位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2003 Server,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Server 的驱动程序

6FM1707-3AA10
6FM1721-3AA20
6GK1102-6AA00
6GK1102-4AA00
6GK1 143-0AA01
6GK1 143-0TA02
6GK1415-2AA01
6GK1502-2CB10
6GK1502-3CB10
6GK1 543-0AA02
6GK1 543-1AA01
6GK1 561-1AA00
6GK1 561-1AA01
6GK1701-1AD00-0EA0
6GK1 716-1CB61-3AA0
6GK1901-0AA00-0AA0
6GK7342-5DA02-0XE0
6GK7343-1EX30-0XE0
6GK7343-5FA00-0XE0
6GK7443-1BX00-0XE0
6GK7443-1EX20-0XE0
6GK7443-1EX00-0XE0
6GK7443-5DX03-0XE0
6GK7443-5DX04-0XE0
6GK7443-5FX02-0XE0
6GK7443-1GX11-0XE0
6GK7443-1EX11-0XE0
6XV-440-2KH32
C79000-G8P00-C022
C79195-A3863-H150
C79458-L2343-A2
6SL3211-0AB21-5UA1
6SL3255-0AA00-4BA0
6DD1641-0AC0
以上是仓库现货,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