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不懂梯形图

楼主(2009-05-27):
麻烦大家了 这是我毕业设计里面的 但看不懂 希望大家能帮忙解释下具体的流程

[upload=jpg,http_imgload1.jpg]UploadFile/2009-5/200952719325298193.jpg[/upload]

[upload=jpg,http_imgload2.jpg]UploadFile/2009-5/200952719325270974.jpg[/upload]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A:
看到了,SPD指令是脉冲密度采集指令,每10MS采集一次,采集后的脉冲数值放在D0里。也就是旋转编码器的输出值。

ZCP指令是区比较指令,当D0小于K120时,M10位on,当D0的值在K120与K160之间时,M11为on,当D0大于K160时,M12为on。

上面的程序,大概就是这样的,估计你能明白了,嘿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7 13:41:20编辑过]

网友B:
以下是引用gq820821在2009-5-27 13:37:00的发言:

看到了,SPD指令是脉冲密度采集指令,每10MS采集一次,采集后的脉冲数值放在D0里。也就是旋转编码器的输出值。

ZCP指令是区比较指令,当D0小于K120时,M10位on,当D0的值在K120与K160之间时,M11为on,当D0大于K160时,M12为on。

上面的程序,大概就是这样的,估计你能明白了,嘿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7 13:41:20编辑过]

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同意3楼的

网友D:
对,就是这样。主要知道SPD和ZCP这两个指令就可以知道这个程序的大概意思了

网友E(2010-01-02):
同意3版主的说法

网友F:
3楼的是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