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请问怎么把编好文件下载到PLC

楼主(2009-05-29):
请问哪位大虾知到

怎么把编好文件下载到PLC
在cx-progammer怎么操做电脑已跟PLC自动在线连接

网友A(2009-08-21):
这个问题简单的没人回答你了,现在我也没事情做,就给你闲聊吧!

先在线,然后点PLC下拉菜单,里面有传送,你再选从PLC到PC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