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菱FX2N下载线(AX-232W)

楼主(2009-06-02):
AX-232W模块两边25针的脚位定义是什么样的?
FX2N上的圆口到AX-232W那根线是怎么做的?在线等

楼主:
 FX-232AW公头端连PLC还是母头端立连?
  FX-232AW到FX2N端线是不是这样做?
FX-422CAB0 TOFX0S,FX1S,FX0N,FX1N,FX2N,FX2NC
FX-422AW(C) RS-232C/RS-422
FX-232AW(C)
D-SUB 25pin MINI-DIN 8pin
2--------------------------------2
3--------------------------------7
7--------------------------------3
12-------------------------------5
15-------------------------------1
16-------------------------------4
20-------------------------------6
24-------------------------------8
5-8-21
18-25
  FX-232AW到电脑端线是不是这样做?
F2-232CAB-1 TO PC
PC 9PIN FX-232AW/AWC
2-----------------------2
3-----------------------3
7 4
8.6---------------------20
4-----------------------5.6
5-----------------------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