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初学,求一段程序

楼主(2009-06-03):
有一套测宽装备,设置每0.1秒测一个宽度数,保存下来,再5秒后,再以0.1秒的频率将宽度数取出,先存进的宽度数,先取出来,就是‘先进先出’,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存储器,如何实现,我用欧姆龙的cp1h,plc初学,希望大家能看懂,帮帮忙写详细些,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的意思就是不停的往一个地方存数据,再一段时间后再从那个地方把数据取出来,先存进去的数据先取出来用,好像数据结构里面的队列,先进先出,不知道plc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指令或者存储器,如何操作

网友B:
可以用一个移位指令,操作一段寄存器 如D0-D10,通过计数器来实现!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C:
用堆栈指令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