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请教关于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9-06-03):
感觉下图中计数器c1应该在x0输入第八个脉冲时产生输出啊,可为什么现实中却是在第十一个脉冲式才会输出呢??

新手请教,请高手指点!

[upload=jpg,计数器.jpg]UploadFile/2009-6/2009640232364927.jpg[/upload]

网友A:
最好检测上升或下降沿,会好一点,试试看。

还有一点计数器或者计时器是不能自己复位自己的,否则会产生振荡或者不稳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4 19:00:3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