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PLC编冲床程序

楼主(2009-06-05):
用PLC对冲床进行控制,冲床工作示意图如下图所示,初始状态时,机械手在最左边,左限位开关X4接通;冲头在最上面,上限位开关X3接通;机械手松开(Y0断开)。其工作过程如下:
(1) 按下起动按钮X0,Y0接通,机械手夹紧工件并保持;
(2) 1秒钟以后,Y1接通,机械手右行;
(3) 机械手右行到位,接通右限位开关X1,冲头下行(Y3)接通,加工工件;
(4) 工件加工后,下限位开关X2接通,冲头上行(Y4)接通,上行到位时,上限位开关X3接通,冲头回到初始位置;
(5) 机械手左行(Y2接通);
(6) 机械手左行到位,接通左限位开关X4,机械手松开工件(Y0断开),机械手回到初始状态;
控制要求如下:
(1) 单周期操作:按下启动按钮后,冲床运行一个工作周期,回到原点停止运行;
(2) 连续自动操作:按下启动按钮后,冲床连续不断地运行,直到按下急停开关才停止运行;
(3) 回原点操作:如果机床没有处于原点位置,请首先返回原点。
(4) 可以数字显示运行的次数。

基本,步进,功能指令程序都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5 22:13:12编辑过]

网友A:
楼主!

打开的软件如下:

[upload=png,200410322193795197.png]UploadFile/2009-6/20096523283097916.png[/upload]

软件下载地址如下:

http://down.plcjs.com/Mitsubishi/06103000401849060.htm

1.完整的程序加图纸:
[upload=rar,冲床控制程序三菱fx1n 附注释.rar]viewFile.asp?ID=5027[/upload]
[upload=rar,冲床电气回路图1.rar]viewFile.asp?ID=5028[/upload]
[upload=rar,冲床电气回路图2.rar]viewFile.asp?ID=5029[/upload]
[upload=rar,冲床电气回路图3.rar]viewFile.asp?ID=5030[/upload]

2.另外一个80吨冲床程式

[upload=rar,80吨冲床程式图.rar]viewFile.asp?ID=5031[/upload]

3.这里也有一个!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_43_4052_1_1.html

网友B(2010-08-11):
哦,程序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