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BB PLC在远程泵组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9-06-06):
ABB PLC在远程泵组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的应用[upload=rar,远程泵组自动控制系统说明书.rar]viewFile.asp?ID=5032[/upload]

网友A:
最近做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项目!用FX2N,感觉很有局限性,尤其是控制距离较长时,就会出问题!

大型系统,用ABB是首选啊

网友B:
远距离控制的都有些什么???

ABB的在这方面绝对满足

网友C(2009-08-20):
偶是新手,还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