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GPP超出编辑范围

楼主(2009-06-06):
刚编东西的时候出现此问题,第一次出现时我把程序先转换了下可以继续,没写一会儿又出现了该问题,才刚写300多步。。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刚把一段长的给分成两段小的就又可以了。。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没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能不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A:
[upload=rar,2位比较.rar]viewFile.asp?ID=5036[/upload]
就是一个计数器加计时器的比较程序 ,最后只能把他拆了,不知道是不是跟前面很多有关

还有,顺便问下,像附件中那样,要比较2位或多位有什么更好,更方便的方法吗。。提点下。。谢谢

网友B:
看了你的程序了

梯形图的节点导通是用堆栈来保存的,所以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你X05下,一下子一百多行的程序,一个堆栈中肯定放不下的!

必须分开才行!

网友B:
堆栈最好用的少一点,虽然能用,但是如果整体行数多了,会使PLC出点问题的,也就是不稳定的

网友A:
哦。。好的。。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