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零基础,斗胆问个问题

楼主(2009-06-07):
小弟plc零基础。手头有个施耐德neza自己玩,不知道为什么输入端输入没反应,输入指示灯也不亮。但是运转指示灯亮。通讯也正常。可写入和读出,pc可以控制plc.就是说如果把I0.0定义为常闭出点,那么O0.0线圈动作。但是这时候I0.0的指示灯不亮,而输出线圈O0.0的动作正常。在软件在线监视的界面上也没显示I0.0的指示灯点亮。是不是这个PLC是坏的。我是白丁,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求个解答。另拜师傅1位

在线等。。。。。。

QQ16890080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7 1:41:08编辑过]

网友A:
plc的24V直流电压是否正常,输入点公共端接得是否正确,请细查.

网友B:
首先查看你的PLC的电压要求,再检查你的接线问题

网友C:
你可以没有接好电线!你看看手册是输入输出是如何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