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 时分秒

楼主(2009-06-07):
就是 3个开关控制,分别切换 时,分,秒显示的。然后有2个数码管,Y0-Y7分别控制数码管 A-G。采用动态显示。或是哪有类似的资料告诉我下 ,谢谢哈!我是初学者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怎么会是2个数码管???

网友A:
还有就是怎么个动态显示方法?

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B:
是7段数码管吧

网友C:
恩啊 ,是2个数码管……是Y0到Y6,偶写错了。还有Y10和Y11是控制这2个数码管的。Y0-Y7控制数码管A-G。采用动态显示。是数码管动态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