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天塔之光控制》梯形图解释

楼主(2009-06-08):
请问各位高手下面这梯形图怎么读??怎么解释怎么读??

[upload=jpg,untitled.jpg]UploadFile/2009-6/20096821544635724.jpg[/upload]

网友A:
就是X0有信号后,Y0 Y2 Y4 Y6灯亮,且保持,同时T0开始计时,1秒后,T0复位,切换Y1 Y3 Y5 Y7灯亮且保持,同时T1开始计时,1秒后又切换到Y0Y2Y4Y6亮,就这样一直循环,直到关闭X1按下停止

网友B(2010-02-19):
循环 循环 不断循环

网友C(2010-09-15):
豆是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