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高手请帮忙修改一下菜鸟级编的S7 224CN+TD400C 程序!先谢了!

楼主(2009-06-10):
菜鸟求助:高手请帮忙修改一下菜鸟级编的S7 224CN+TD400C 程序!先谢了!

两直流马达(马达A,B正反转)三种不同电源(13.5V,10.0,V8.5V)控制

程序1

1-1.启动,0.2秒后起动(马达a反转)(0.2/0-0.2)

1-2.(马达a反转)2.5秒后停止 (2.5/0.2-2.7)

1-3.停0.2秒(0.2/2.7-2.9)

1-4.(马达a正转)2.8秒(2.8/2.9-5.7)

1-5.停0.2秒(0.2/5.7-5.9)

1-6.(马达b反转)2.5秒(2.5/5.9-8.4)

1-7.停0.2秒(0.2/8.4-8.6)

1-8.(马达b正转)9秒(9/8.6-17.6)

1-9.程序1结束提示

程序2:

2-1.启动,0.2秒后起动(马达b反转)(0.2/0-0.2)

2-2.(马达b反转)2.8秒(0.2-3.0)

2-3.停0.2秒(0.2/3.0-3.2)

2-4.(马达a反转)3.5秒后停止 (3.5/3.2-6.7)

2-5.停0.2秒(0.2/6.7-6.9)

2-6.(马达a正转)9秒(9.0/6.9-15.9)

2-7.程序2结束提示

程序3:

3-1.启动,0.2秒后起动(马达a反转)(0.2/0-0.2)

3-2.(马达a反转)5.5秒(0.2-5.7)

3-3.停0.2秒(0.2/5.7-5.9)

3-4.(马达a反转)8秒 (8.0/5.9-13.9)--10V

3-5.停0.2秒(0.2/13.9-14.1)

3-6.(马达a正转)4秒(4.0/14.1-18.1)--8.5V

3-7.程序3结束提示

程序4:

4-1.启动,0.2秒后起动(马达b反转)(0.2/0-0.2)

4-2.(马达b反转)2.8秒(0.2-3.0)

4-3.停0.2秒(0.2/3.0-3.2)

4-4.(马达b反转)8秒 (8.0/3.2-11.2)--10V

4-5.停0.2秒(0.2/11.2-11.4)

4-6.(马达b正转)4秒(4.0/11.4-15.4)--8.5V

4-7.程序4结束提示

说明:1.每个程序结束后都要有提示,并在下一程序启动后去除.

2.程序4结束后再按程序1启动,重新开始,

3.未注明电压值的均为13.5V

4.希望能在TD400C上看见程序过程

端囗说明:

输入端口:

I0.0 总开(常开带锁)

I0.1 急停(常闭带锁)

I0.2 程序暂停(常闭带锁)

I0.3 程序1启动(常开)

I0.4 程序2启动(常开)

I0.5 程序3启动(常开)

I0.6 程序4启动(常开)

I0.7 程序总停止(常开)

输出端口:

Q0.0 机芯向上(马达a正转)

Q0.1 机芯向下(马达a反转)

Q0.2 机芯向左(马达b正转)

Q0.3 机芯向右(马达b反转)

Q0.4 输入电压:13.5V(Q0.4断开Q0.5断开)/10.0V(Q0.4闭合Q0.5闭合)/8.5v(Q0.4闭合Q0.5断开)

Q0.5 输入电压:13.5V(Q0.4断开Q0.5断开)/10.0V(Q0.4闭合Q0.5闭合)/8.5v(Q0.4闭合Q0.5断开)

Q0.6 程序1结束提示

Q0.7 程序2结束提示

Q1.0 程序3结束提示

Q1.1 程序4结束提示

Q1.2 总开指示

Q1.3 程序指示

附:1.两直流马达三种不同电源控制(另一种带暂停)20090610

2.两直流马达三种不同电源控制 20090610

网友A:
既然你可以写出工作过程,应该可以写出PLC程序!!别忘了,写工作过程比写程序难多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工作流程这么详细。。。。

一步一步转化成PLC程序就出来了

网友B:
没有硬件结构图,现场各种设备具体情况!至少有图片吧!没有这些,怎么编起程序来

网友D(2009-09-16):
用顺序控制设计法并做几个状态位

网友E(2009-11-20):
用步进指令或者顺序控制来写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