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永宏PLC给步进电机发脉冲问题?

楼主(2009-06-10):
请教,永宏PLC给步进电机发脉冲用什么指令啊,这个指令格式怎么编呀,要是有样例程序的话,能发一个给我参考一下吗?感谢!我QQ邮箱:196447689@qq.com 以前我一直用三菱的,永宏刚接触不熟,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了。呵

网友A:
你最好先看下指令说明!

网友B:
我看了,但是写进PLC里后,电机还是不运转,不知道还有什么参数要设置没?哎,搞的头大。

网友A:
那你需要检测PLC的脉冲输出点是否有脉冲输出,检测的方法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加一个计数器来计脉冲数,在程序中在线检测!

网友(2009-08-09):
??plc?????????

我司专业代理永宏plc,提供技术业务咨询服务

QQ 24054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