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各位大人PLC控制搬运机械手的软件流程图怎么画

楼主(2009-06-11):
PLC控制搬运机械手的软件流程图怎么画

PLC是西门子S7-200,步进电机驱动手臂旋转,液压系统控制手臂伸缩升降以及手抓松合

已有资料:工作流程图 接线图 完整梯形图

现在想请问:软件流程图怎么画?能有高手帮忙画个草图吗?

我的工作流程图该怎么改成控制流程图?

就这两个,各位高手帮帮忙~~~~

http://wenwen.soso.com/z/q136059288.htm?w=á÷3ìí?&spi=1&sr=1&w8=?μ??¨????&qf=10&rn=84&qs=1

上面是QQ问问网页,我留了165分。还有梯形图什么的

麻烦高手帮忙~~~~~

网友A:
你所指的软件流程图是什么东东???

程序运行流程???

网友B:
多谢版主回复,我所指的软件流程图就是下图这个例子。这个程序不是自己写的~~所以不晓得软件流程图怎么画

网友A:
这个根据你的工艺和程序的执行来做的!

网友A:
你要做这样的流程图需要的就是完全理解工艺流程和程序,如果不是自己写的程序,程序简单还可以完成,要是程序比较复杂,就有那么点困难

网友C:
???4????

我赞同4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