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fx2n-4a/d 的程序和四个通道都是4-20毫安,线接,我真的不会呀,求求大家了,

楼主(2009-06-11):
fx2n-4a/d 的程序和四个通道都是4-20毫安,线接,三天都没有弄出来,我真的不会呀,求求大家了,给我邮件也好:jianghong2161@163.com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接线方式?程序?

网友B:
接线方式,程序,都需要

网友A:
接线方式可以查看相应的模块手册上面,都有详细的介绍,程序你是想写什么程序?

网友B:
就是读取1234号通道的电流值到D100.D110 ,D120,D130中呀,求求大家了

网友C:
给你个例子看看!

LD M8002
FROM K0 K30 D4 K1 //识别码放到D4中
CMP K2010 D4 M0 //比较识别码
LD M1 --- //等于则M1通
TOP K0 K0 H3300 K1 //H3300通道初始化 选择通道1,2
TOP K0 K1 K4 K2 //分别将4写入BFM#1,#2,设ch1,ch2的通道采样数为4,
FROM K0 K29 K4M10 K1 //读取平均数据
FROM K0 K5 D0 K2 //存到D0,D1

程序当中的K0是指对PLC识别的0模块编程
K1,k2是对A/D模块进行初始组态.,表示几个16位寄存器,K1表示1个,K2表示2个,比如最后一行表示把K5,K6里的信息发给D0,D1

附件是手册!

[upload=zip,三菱fx2n_4ad模块手册pdf文件.zip]viewFile.asp?ID=5054[/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6-12 19:22:4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