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创建工程失败

楼主(2009-06-11):
今天在一台VISTA系统装GPP后创建工程时出现如图问题,试着启动另一个GPP时出现第二张图片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upload=jpg,1.jpg]UploadFile/2009-6/200961123255049831.jpg[/upload]
[upload=jpg,2.jpg]UploadFile/2009-6/200961123255042374.jpg[/upload]

网友A:
安装的时候选择了监控模式了吧

网友B:
没有诶= =。。装的时候几次选的框一个都没打钩

网友C:
我的也一样,我实在没办法了,我重装系统以后就OK了。为了这个编程软件我也重装了一次系统,真是郁闷!

网友D(2009-08-25):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重装一次试试~

网友E:
再不行的话,就安装个低版本的,问题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