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初学者求助-plc指令脉冲与伺服系统接线问题

楼主(2009-06-12):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问一个初级的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上图是我的实验图,用PLC 发脉冲,伺服接受驱动电机。但是安装上图的接线后,伺服电机一直是一个速度在转。

问题是:(1)不管PLC发不发脉冲 ,电机都一直转。

(2)不接PLC ,只要24V电源的一个脚碰到PULS+引脚,电机也转,PULS-不接任何线。

声明一下:PLC是台达的DVP-24ES,Y0口开集电极输出。

伺服器是KND 的SD100。

希望给位高手,多多指教。在线等待

[upload=jpg,1980739411113919576.jpg]UploadFile/2009-6/20096121933490654.jpg[/upload]

网友A:
图片点击后能出现

网友A:
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B:
你这个接线的方法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B:
你看看我的另外一片文章

网友A:
谢谢!我的接线方法是从说明书那里参考过来的。

SD-100 说明书上只写了差分输入。

我看到华中数控的伺服驱动器说明书上,写了两种输入方法,一种是差分输入,我嫌差分芯片搭建麻烦,就参考了华中数控的另外一种接法,单端输入,就是上图的接线。

仔细看了楼上的文章,我的接线跟你的一样,我也加了2k的电阻了。但是问题如旧,只要24V的正极一碰到3引脚(我那里是32引脚),电机就转,其他接不接都转,脉冲给不给它也转。

郁闷!会不会是3引脚坏了。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搞定啊!DVP-24ES的PDF文件有没有,传一份上来!大家瞧瞧,估计是你没有找对地方,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C:
如果参数设置和接线都是正常的:一、开关电源的输出含高次协波,最好用伺服提供的电源;二、线路受到干扰,找根屏蔽超5类线接过去;三、变压器严格接地。伺服应该有一个参数区是当前脉冲输入数的,查看下里面值是不是在变的.

网友A:
前几天都出差去了!一直没有时间回复管理员和大家的答复。先感谢一下大家。

我的设置是:控制方式为:脉冲加方向

电子齿轮分子、分母为1

驱动禁止输入无效:1(可以输入)

伺服为ON

那个DVP-24ES的PDF我不知道怎么上传,要的话,我Email吧!

还有,我等一下安装大家的指导,再去检查接线和设置情况。再去试试,

伺服参数:当前脉冲输入数,我会去检查看看 ,是不是有脉冲输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