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如何正确理解三菱PLC中的LDI命令?

楼主(2009-06-19):
三菱PLC中有个命令LDI,它的意思是取常闭触点如:LDI X1 OUT Y0
它的意思是不是X1触点如果未和COM端闭合,那Y0输出就吸合。可在梯形图中,我们按电工图的看法,LDI X1是个常闭点开关,应该理解为如果X1触点和COM端闭合,那Y0输出就吸合。到底哪个正确,我脑袋都糊涂了,像LD的命令就比较容易理解,在梯形图中一看即知,开关闭合输出就工作,可LDI命令理解特别的别扭,我也知道实际中,X1和COM口断开输出才工作的,可和梯形图一比较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应该怎么理解才通俗易懂谢了!!!

网友A:
就是说一个开关,常理是接通表示1,由于特殊用途,我只能用断开为1

网友B:
如同外语的语法,各有各的规则.只有好好记忆,没有捷径可走.除非统一标准.

网友C:
不明白,一起等高手回答。

网友D:
我觉得这个和一个人的编程习惯有关系,就像急停信号一样,有的人喜欢用常开,有的喜欢用常闭,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可看的多了自然而然就明白了,只有自己理解了,才感觉不糊涂。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D:
梯形图中的通与断只是一个信号而已。遇到这种你不要单独去看,应该多看看串在程序中的这些信号,可能会快一些

网友E:
自己慢慢摸索出来,印象会深多了

网友F(2009-07-20):
梯形图中的常开触点:如果相对应的外部常开按钮按下这时逻辑为真,有能流通过.而常闭触点:如果相对应的常开按钮按下没有能流通过.电路断开.所以一般而言PLC中,外部按钮均采用常开按钮,根据需要使用常闭和常开触点.举个例子:继电器电路中,热继电器都是将常闭按钮串接在保护回路中.热继电器动作则电路切断,如果是PLC编程也一般在编程中使用常闭触点作为断开保护,但这时热继电器的触点接入PLC时,就要采用常开按钮.不知我讲明白没有!一条原则,在为PLC选用外部按钮时尽量使用常开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