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如何进行RS485通讯

楼主(2009-06-23):
请教一下:有一台高压柜的综合保护系统,需要用RS485与PLC进行通讯,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西门子有RS485的接口吧?

接上以后在PLC内部进行相应的通信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西门子有RS485的接口 要知道仪表的通讯协议

网友C:
s7300可用CP341串口通讯模块,可是软件部分是不是很难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