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300/400 中 何时运用 FB FC ...
在S7-300/400 中 何时运用 FB FC

楼主(2009-06-24):
在工程如何使用FB和FC

网友A:
PLC编程经验(原)
弄通有关PLC程序设计理论是重要的。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准备或指导,仅靠在实践中摸索,简单的问题还好办。复杂的就不好办了。不
仅无从下手,而且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也难编出效率较高、质量也较高的程序,常常是事倍功半。
但是,编程的具体实践,以及在这个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或技能,即经验,也是重要的。没有经验,仅有理论,既无法深刻理解理论,又无
法灵活应用理论。这正如学数学,如仅了解一些定理或记住一些公式,没有作相应的练习,肯定是学不好的。更不用说,任何理论也都只
是经验的总结,归根到底也都有是来自实践。
1、经验积累
经验有别人的,也有自己的,都很重要。前者要靠细心学习,后者要靠用心积累,都要在一定的时间与必要的精力。
别人的经验有上了书的或登载在杂志上的。有的是细心学习别人的,但多数是我自己的经验。所有的例子都经我测试过,都经实践证明是
可行的。我想,别的书本或杂志上介绍的也会是这样的。所以学习这样杨功的经验是必要的。
还有就是你同事的经验,也是值得学习。这种经验离你很“近”,很易借鉴。
自己的经验则是最重要的。要在自己的实践中,积累自己的经验。同时,最好在学别人的经验时,也能亲自作些测试,能使自己也有类似
的经历,进而把这些经验变成自己的。这也是自己经验的重要积累。
还有一些失败的经验,这往往是不会公开的,但这些经验也要学习,也要积累。
经验的积累要用自己的脑记,更要用电脑记。最好作些分类,建立一个自用的程序库,以便于随时引用。
2、经验升华
经验还有待升华。升华有三个层次:
最低的层次就是建立一个典型的程序库,供今后再用。若程序复杂,还可建一些功能块,或子程序,以便以后引用。
其次,要总结出有效算法。如单按钮起停程序库等。
最高层次的升华是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为丰富PLC程序设计理论作贡献。我想,随着PLC使用的普及与提高,是会有越来越多从经
验中升华出来的,而又能用以指导实践的PLC编程理论的。
3、经验应用
经验积累、经验升华都是为了应用。经验应用有三方面:
1) 用作工程设计模板。设计新系统时,选用一个或几个与现设计工程类似的,已取得成功的工程,作样板进行设计。这既可减轻设计的工
作量,又增加设计的成功率。这也是信息可重用的一大好处。
2) 用作程序设计参考。在无成功的工程可作样板时,在新设计的逻辑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控制逻辑,可采用或借用已有典型逻辑,这也可
减少设计的工作量,增加设计的成功率。
3) 用作算法设计参考。在既无样板可参照,又无典型可采用时,还可运用过去的一些成功的算法。
经验是宝贵的,但是经验特别是个人经验,总是有限的。所以,经验的应用也还要与编程理论相结合。
PLC编程经验(原) - 雪世界的博客 - 工控博客页码,1/1
http://

网友B:
二楼的回得好,顶一个

网友C(2010-05-21):
两个都是子程序啊,但是fb有自己的背景数据区,可以存储一些数据,比如断电保持的数据也可以在里面,但是fc没有,所以fc的数据都是初始化状态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的,还是根据自己的思想来使用的

网友E:
FC常用于动态数据处理,FB常用于有基准值、非零位信号的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