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喷泉的梯形图,但没实现功能,大家帮看看问题在哪

楼主(2009-06-25):
[upload=rar,penquan.rar]viewFile.asp?ID=5073[/upload]
程序注释:控制喷泉工作的电路.喷泉有三组喷头ABC,工作过程:起动后,A组先喷5s,然后BC同喷,5s后B停,再5s后C停.而AB又接着喷,再2s,C也接着喷。持续5s后全部停喷。再3s后又重复前面过程。输入一个,起动信号I0.0,输出有三个:Q0.1,Q0.2,Q0.3分别对应ABC喷泉头。

网友A:
用什么PLC的编辑软件写的程序?

网友B:
研究一下

网友C:
研究研究

网友D:
我也来研究研究

网友B(2009-07-29):
按照你的要求,我也编了一个,请各位路过的高手也给看下,怎么上传啊?

网友E(2010-05-14):
用比较指令很简单

网友F:
先点击“高级回复”在点击左下角的“附件上传”就好了

网友G(2010-09-10):
是否考虑**的方面的因素,如电路连接的问题,各接点是否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