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器件名称

楼主(2009-06-26):
[upload=jpg,showimg.jpg]UploadFile/2009-6/200962623121840749.jpg[/upload]

网友:
右边的应该是西门子的LOGO吧,对这个不是很熟!

右上角是交流接触器

左上角是个漏电保护器吧!

楼主:
谢谢loveplc!
那5个并排的是什么器件?

网友:
楼上说的对!左上角是个带热保护的断路器

中间的是普通继电器,用来保护PLC节点的。

网友:
这位高工真会搞笑啊

网友(2009-12-02):
纯属搞笑

网友:
右边的应该是西门子的LOGO

右上角是交流接触器

左上角是个漏电保护器吧!

西门子左面是plc的输出保护继电器,因为继电器的触点电流大

网友:
不是吧?菜鸟一个呀???上左是一个DZ108-20的塑壳断路器,上右是一个CJX2系列的接触器呀,下面一排的是中继呀!

网友(2010-02-25):
没见过这样的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