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

楼主(2009-06-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楼主我先顶你一下!

网友B:
???

谢谢好人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有一个三菱FX1S PLC ,与电脑连不上,请问要在电脑通讯端口或编程软件怎么设置?或者其它的设置?

网友C:
输入:
X0 启动/停止(按钮)
X1 自动/手动
X2 上传数据到表格(摸拟数据)
X3 转存(按一次转一次)每次10个字
输出: c7e70df9fad597b8
Y0 运行指示灯
Y1 数据超过上限报警(大于)
Y2 数据低于下限报警(小于)
要求:
X0 按一次是启动,再按一次是停止
X1 on是手动 off是自动
数据自动产生在 D0-----D9。 如按x2,D0-----D9的数据传到D20----D29
按x3一次,数据就会把D20------D29存到D100-------D109。再按一次把D100------D109存放在D110-------D119。再把D20----D29存在D100----D109,数据上限报警。D0------D9任何一个的内容大于是150报警,小于5报警。
这个程序我写出来了,不知道正确够不够好,过几天在发,请大家写下,我的邮箱是PENGJUN200359@163.COM

网友D:
现在设备上有两个工位,但只有一个焊接头,工位焊接的切换是通过一个汽缸控制镜片实现.夹具由两个汽缸组成.各个汽缸上都有相应的检测传感器.如果传感器报错,

能把相应的错误代码发给上位机.同时停止运行.

现在想编个能实现启动工位1,当工位1焊接完成后下料的同时,如果启动工位2,在不影响工位1的情况下,工位2开始运行;或先启动工位2,当工位2焊接完成后下料同时,

如果启动工位1,在不影响工位2的情况下,工位1开始运行.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我现在是用步进梯形图编了个.但是只能把单个工位动作走完后,才能运行另一工位. 请大家帮帮我该怎么改啊!

网友E(2009-12-22):
大家好,我们用的是日立H300的PLC现在出现了故障码25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且也无法通讯,和别的机子都可以通讯。请教各位?急盼。而且哪里有维修日立H300PLC的联系我。13909107146

网友E:
以下是引用seacitytian在2009-12-22 16:03:00的发言:
大家好,我们用的是日立H300的PLC现在出现了故障码25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且也无法通讯,和别的机子都可以通讯。请教各位?急盼。而且哪里有维修日立H300PLC的联系我。13909107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