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设计下双门通道的PLC控制 谢谢

楼主(2009-06-30):
要求:1. 某房间要求尽可能地保持无尘、在通道上设置了两道电动门。门1和门2,可通过光电传感器自动完成门的打开和关闭,门1和门2不能同时打开。
2. 第一道门(根据出入方向不同,可能是门1或门2),是由在通道外的开门者通过按开门按钮S1或S2打开的 ,而第二道门(根据出入方向不同,可能是门1或2)则是在打开的第一道门关闭后自动地打开的(也可以由通道内的人按开门按钮S3或S4来打开第二道门),这两道门都是在门开后,经过3s的延时而自动关闭的。
3. 在门关闭期间,如果对应的光电传感器的信号被遮断,则门立即自动打开。如果在门外或者在门内的开门按对应的开门按钮S1、S2、S3或S4时,门立即打开。
4.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如果在通道内的某个人经过光电传感器时,对应的门已经打开,则通道外的开门者可以不按开门按钮。
5. 每道门都安装了两个行程开关S5、S6、S7、S8,用于确定门的打开和关闭是否到位。
在通道外的开门按钮S1、S2旁,安装了相应的LED指示灯,当按下开门按钮后,LED指示灯亮,门开后LED指示灯灭。
要接线图.梯形图.最好有论文

网友A:
你这个是干嘛?毕业设计?还要做论文?

网友B:
差不多 都不会帮帮我吧

网友A:
你这个做成论文的话需要花点时间!

网友C(2009-09-08):
菜鸟写的一段双门通道程序,其中i0.1,i0.1和i0.3,i0.4分别是一个门的内外手动开关,i1.1为光控开关,i1.2,i1.4为开门行程开关,i1.3,i1.5为闭门行程开关。其中错误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C:
[upload=bmp,2.bmp]UploadFile/2009-9/2009981021676017.bmp[/upload]

网友C:
[upload=bmp,1.bmp]UploadFile/2009-9/2009981053342097.bmp[/upload]

网友C:
[upload=bmp,1.5.bmp]UploadFile/2009-9/2009981062113097.bmp[/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