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开机伺服电机自转的问题(位置控制)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07-02):
直接上图:

[upload=jpg,2057582079756292902.jpg]UploadFile/2009-7/20097219205589820.jpg[/upload]

具体的连接方式如上图,,初次作的实验。

已经确认的项目有:

1:AM26LS31输出的差分信号正确,指令脉冲和方向脉冲有。

2:伺服器JOG和手动测试也是OK

3:参数设置:指令脉冲方式为信号+方向,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禁止脉冲输入为无效。

问题是:

1:试运行的时候,通电时,伺服电机低速自转,没有给信号脉冲就转,一直转。速度4r/min。

2:给低速脉冲后,电机轴随脉冲信号转动。往前一冲一冲得。

3:把PLC信号线(黄绿线)短路,电机不转。

问题:为什么通电就自转呢?这样位置控制就现实不了了!请大家帮帮,分析一下。小的先谢了!

楼主:
看大图请点击图片!

网友:
你的伺服系统是那个型号?

自转90%以上是零漂,或者是干扰的问题,要么设置一下伺服参数

楼主:
伺服的型号是:SD-100

关于设置的话,我是位置控制方式选择了,脉冲方式也选择了。

帮我看看如果是设置问题的话,还有那些需要考虑的。?

网友:
伺服在初始阶段没有设置的情况下通电,会自转!

只有在设置参数并保存后重新上电才不会自转,我也遇见过类似问题!

具体的参数设置我忘记了,你查一下说明书

楼主:
好的!谢谢,我再去试试,先参数设置,然后保存,然后重新开机启动。看看结果如何。希望能成功!

谢谢了

楼主:
本帖子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意见

最后的实验发现很多网友的观点都很正确。

1、采用差分信号的方法,给驱动器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干扰的影响很厉害,我把数据先放到电机动力线附近时,电机自转速度达100r/Min

2、把脉冲信号线移到PLC电源线附近,也有70多转的速度。

3、由于没有屏蔽线,采用双绞线,最后自转还有3r/Min。

4、不采用差分方法,采用外接24v电源+2K 电阻的方法,自转速更大,100多以上。(用开关电源,很常见的那种)

5、采用PLC自带的24付电源,电机不自转,低速脉冲后,电机按照脉冲转动。(记得有网友说过不要用开关电源,用PLC的自带电源,看来是有道理的)

对初学者希望有帮助。

网友:
你差分的方法本来是没有错的,在IC电源两端加个电容。还要在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的电路中串个1K的电阻。接地接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