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程序看不懂,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09-07-03):
图中有句----[T0 K1 K0 H3300 K1]

这句是什么意思啊,查了不少资料,都没看明白,

此为三PLC

[upload=jpg,showimg.jpg]UploadFile/2009-7/2009741926620527.jpg[/upload]

网友A:
[T0 K1 K0 H3300 K1]

设定(TO)为第一个特殊模块(K1)的热电偶类型(K0)为CH1、CH2 用J 型CH3、CH4 不使用(H330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4 19:38:07编辑过]

网友A:
看下这篇文章!也可以找官方文档更好!

[upload=rar,三菱plc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rar]viewFile.asp?ID=5096[/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