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梯形图

楼主(2009-07-05):
具体条件如下

我有20个电阻器,一个阻抗仪,两个按钮(一个开始一个复位),一个PLC(有20点以上输出)

需要实现的是逐一测试上述20个电阻器,每个测试持续3秒,在测试2.5秒左右的时候给阻抗仪一个信号,使阻抗仪打印出数据。20个电阻器的一端分别接在PLC输出20个点的外接继电器触点上,电阻器的另一端接在阻抗仪的测试一端,阻抗仪的另一端和另一端的继电器触点相连接。

PLC是CQM1H系列

能否帮忙设计梯形图?

网友A:
你这个给阻抗仪的型号是是啥!模拟的,数字的,还是普通的开关量信号

网友A:
我公司有测试过9个电阻的

网友B:
还没做过这样的测试!

有知道的上来发表一下,学习下!

网友C(2010-04-07):
没有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