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用数码管显示楼层

楼主(2009-07-12):
在四层电梯设计中,该如何用数码管显示电梯楼层的变化呢,各位高手,帮帮忙,我用的是三菱PLC FX2N48的。急??????????

网友A:
数码管有7个二极管,那么用Y0————Y6来驱动,,,,,用MOV H3F K2Y0 就会显示“0”

a,b.c.d.e.f.g 得电用1表示,1 1 1 1 1 1 0 0反过来就是00111111转换成16进制就是H3F

其他的自己算吧

网友B:
用BCD BIN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