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6SP2时提示WindowsXP SP3 KB319740

楼主(2009-07-14):
本人刚接触WinCC,在安装WinCC6SP2时,系统提示缺少WindowsXP SP3 KB319740补丁。

可从网上下下来的却不能安装到电脑上。提示意思为系统正在使用的补丁软件版本比要安装的还高,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麻烦各位大侠给个建议。

网友A:
我的电脑配置:

windowsXPSP3

使用的是雨林木风Ghost版的系统

已经安装SQL2005

网友B:
WINCC SP2 与XP SP3系统不兼容!

我以前也遇见过,换个SP2系统就OK了

网友C: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如楼上所说的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