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刚学习PLC请高手帮个忙,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9-07-18):
大家好!我有一台S7-312,加一模拟量模块SM331-7KF02,本人初次编程,想做一个模拟演示平台,做个模拟量输入的例子,比如4-20ma液位输入,另外用WINCC再做一个上位监控组态,能够显示一个罐子的液位高低变化就行,谢谢啦!谁能帮我?我QQ262667856

网友A:
在设置模拟通道的时候,会有自带的转换设置,然后把数据存储到相应的寄存器地址,WINCC直接读取里面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谢谢楼上,但是我还是想要个例子啊

网友A:
你的是西门子的,你在西门子论坛上找一下,应该有,我手上没有西门子的例子,很久没用西门子的了!不好意思

网友C(2009-10-01):
这个程序的例子在Wincc软件的文件夹里有个学习起步示例,与你的要求很像,但是没有硬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