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关于一个S7-300增加操作站的工程实例求助

楼主(2009-07-20):
本人现在有如图所示的设备,其中PLC的CPU型号为:CPU314C-2DP,现在要求在西门子S7-300的PLC上增加一个操作员站。

现在的PLC上接了一个触摸屏的工控机,想再增加一台电脑做操作员站,我应该如何把这些东西链接到一起呢?

是不是应该先在电脑上安装那个CP5611,然后如何连线呢?

线连好后在电脑上用什么做画面呢?

麻烦各位高手指教一二,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哦,学徒不能够上传图片啊,那我说一下都有什么设备吧,手头上。

1、CP5611一块

2.PROFIBUS DP一个

3、还有一个插在PLC的CPU上的插头

4、一个RS232-RS485转换的东东

5、一个西门子的触摸屏电脑

网友B:
你可以通过DP通信与上位机连接,当然要配备CP5611卡,在上位机上用组态软件进行组态画图查看一些运行数据!

网友A:
那新增加的操作员站的IP地址什么的怎么设置呢?我如何知道西门子触摸电脑的设置呢?

网友A:
没有人能够回答我吗

网友B:
西门子触摸电脑?????没用过

你是想PLC与电脑连接用以太网连接吗?

网友A:
没有人能给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