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请教一下三菱PLC的问题。请问一下PLC编程(三菱的)后我在程序里加了一个输出

楼主(2009-07-22):
[求助]请教一下三菱PLC的问题。请问一下PLC编程(三菱的)后我在程序里加了一个输出后监视运行时前后都能输出就是加的那个不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你要表达的意思整理清楚了再发帖?

网友B:
我也看不懂

网友C:
我脑袋确实不好用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24 22:03:35编辑过]

网友D:
我想他说的意思是在原程序里面加了一段输入输出程序,但是在运行的时候加的这段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E:
修改后的程序没有传输吧?

网友F(2009-11-12):
转换后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