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整机电路图和识图方法

楼主(2009-07-29):
1.整机电路图功能   整机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功能:  ①它表明整个机器的电路结构、各单元电路的具体形式和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从而表达了整机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是电路图中最复杂的一张电路图。  ②它给出了电路中各元器件的具体参数,如型号、标称值和其他一些重要数据,为检测和更换元器件提供了依据。例如,更换某个三极管时,可以查阅图中的三极管型号标注就能知道。 传奇商务在线(www.021le.com)为您提供各种工业电器。  ③许多整机电路图中还给出了有关测试点的直流工作电压,为检修电路故障提供了方便,例如集成电路各引脚上的直流电压标注,三极管各电极上的直流电压标注等,都为检修这些部分电路提供了方便。  ④它给出了与识图相关的有用信息。例如,通过各开关件的名称和图中开关所在位置的标注,可以知道该开关的作用和当前开关状态;当整机电路图分为多张图纸时,引线接插件的标注能够方便地将各张图纸之间的电路连接起来。一些整机电路图中,将各开关件的标注集中在一起,标注在图纸的某处,标有开关的功能说明,识图中若对某个开关不了解时可以去查阅这部分说明。   2,整机电路图特点   整机电路图与其他电路图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①它包括了整个机器的所有电路。 ②不同型号的机器其整机电路中的单元电路变化是十分丰富的,这给识图造成了不少困难,要求有较全面的电路知识。同类型的机器其整机电路图有其相似之处,不同类型机器之间则相差很大。  ③各部分单元电路在整机电路图中的画法有一定规律,了解这些规律对识图是有益的,其分布规律一般情况是:电源电路画在整机电路图右下方;信号源电路画在整机电路图的左侧;负载电路画在整机电路图的右侧;各级放大器电路是从左向右排列的,双声道电路中的左、右声道电路是上下排列的;各单元电路中的元器件相对集中在一起。   3.整机电路图识图方法和注意事项   关于整机电路图的识图和注意事项如下:  ①对整机电路图的分析主要是:各部分单元电路在整机电路图中的具体位置;单元电路的类型;直流工作电压供给电路分析;交流信号传输分析;对一些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进行重点分析,这些单元电路是以前未见过的、比较复杂的。  ②对于分成几张图纸的整机电路图可以一张一张地进行识图,如果需要进行整个信号传输系统的分析,则要将各图纸连起来进行分析。  ③对整机电路图的识图,可以在学习了一种功能的单元电路之后,分别在几张整机电路图中去找到这一功能的单元电路,进行分析,由于在整机电路图中的单元电路变化多,且电路的画法受其他电路的影响而与单个画出的单元电路不一定相同,所以加大了识图的难度。  ④一般情况下,信号传输的方向是从整机电路图的从左侧向右侧。  ⑤直流工作电压供给电路的识图方向是从右向左进行,对某一级放大电路的直流电路识图方向是从上而下。  ⑥分析整机电路过程中,若对某个单元电路的分析有困难,例如对某型号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分析有困难,可以查找这一型号集成电路的识图资料(内电路方框图、各引脚作用等),以帮助识图。  ⑦一些整机电路图中会有许多英文标注,能够了解这些英文标注的含义,对识图是相当有利的。在某型号集成电路附近标出的英文说明就是该集成电路的功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