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如何实现高速采样?

楼主(2009-07-30):
直线运动,使用增量式编码器,要求在5秒内至少采样500次。用CP1H能实现吗?

网友A:
应该够了

网友B:
我实际需要位置值和即时速度值。但是采集的相邻的位置值有很多是相同的(尤其是高速时),这样速度就无法计算了。能请高手提示一下吗?

网友B:
请大家帮忙啊!谢谢!

网友A:
那样的话,你就要四倍频了,有个专门的IC可以接在编码器的输出端产生四倍频。
啥是四倍频,简单的说,编码器产生了1000个脉冲,但是四倍频后就有4000个脉冲了,这样就提高了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