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计算上位下位机累积流量!!

楼主(2009-07-30):
以知上位机和下位机流量的数值,可是上位机和下位机的数值相差较大,怎么才可以调整的相差小呢!小弟不会希望讲详细最好要实例谢谢!!!!!!!!!!

网友A:
你是啥意思!具体讲讲,

是不是CRC校验

网友B:
好向是 吧!你说说看!

网友C:
一般是crcs16的校验,三菱的PLC都用这种,网上这个代码很多,找到一个你需要的就可以了
注意:如果不是很严格,可以制作一边,如上位机,下位机可以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