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变压器差动保护

楼主(2009-07-31):
  论述变压器的差动保护、标积制动差动保护、零序差动保护等主保护在使用中应注意的技术问题,指出差动保护灵敏度和快速性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之上。 传奇商务在线(www.021le.com)为您提供各种工业电器

  一、引言

  变压器差动保护是变压器的主保护,一般采用的是带制动特性的比率差动保护,因其所具有的区内故障可靠动作,区外故障可靠闭锁的特点使其在系统内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中有许多文献[1][2]都对上叙二种故障情况做出了详尽的分析,但是从现场工程实际来看,当变压器发生区外短路故障时,由于变压器本身流过巨大的短路电流而对其本体的绝缘和性能造成了破坏,同时伴随着变压器内部发生匝间短路故障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就要求差动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也能够可靠动作而不被误闭锁,这就对差动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就从上叙工程现场出现的问题出发,对这种情况进行重点分析。

  二、加强主保护,应使差动保护更完善和简化整定计算

  加强主保护的目的,是为了简化后备保护,使变压器发生故障能够瞬时切除故障。目前22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变压器纵联差动保护双重化,这是加强主保护的必要措施。差动保护应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上使之完善。
  在简化整定计算方面,差动保护应多设置自动的辅助定值和固定的输入定值,使用户需要整定的保护定值减到最少,以发挥微机型继电保护装置的优越性。不需要系统参数,不需要校核灵敏度,可以根据变压器的参数独立完成保护的整定,整定方法简单清晰。

  三、差动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的基本要求

  差动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稳态误差必须控制在10%误差范围之内,因为整定计算中采用的不平衡稳态电流是按10%误差条件计算。其二是暂态误差,影响电流互感器暂态特性的参数主要有:短路电流及其非周期分量,一次回路时间常数,电流互感器工作循环及经历时间,二次回路时间常数等。电流互感器剩磁对于饱和影响很大,当剩磁与短路电流暂态分量引起的磁通极性相同时,加重二次电流的畸变,因此电流互感器铁心中存在剩磁,则电流互感器可能在一次电流远低于正常饱和值即过早饱和。差动保护的暂态不平衡电流比稳态时大得多,仅在整定计算时将稳态不平衡电流增大二倍是不够安全的。采取抗饱和的办法是使用带有气隙的TPY级电流互感器。但是差动保护广泛使用的是P级电流互感器,对P级电流互感器规定允许稳态误差不超过10%,暂态误差必然要超过稳态误差,在实用上可在按稳态误差选出的技术规范基础上通过“增密”以限制暂态误差。
  采用增密的方法有以下几种[2]:(1)将准确限值系数增大二倍(允许短路电流为额定电流的倍数);(2)将二次额定负担增大一倍;(3)增大二次电缆截面使二次回路的总电阻减半;(4)改用5P级电流互感器(复合误差由10%降为5%)。
  目前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均采用P级电流互感器,220kV变压器亦采用P级电流互感器或5P级、PR级(剩磁系数小于10%)电流互感器,因此差动保护需要采取抗电流互感器饱和的措施。500kV变压器在500kV侧、220kV侧均用TPY级电流互感器,对于600MW大型发电机变压器组保护,500kV侧均采用TPY级电流互感器,在发电机侧已有TPY级电流互感器可选用。
四、度和快速性差动保护的高灵敏的前提是安全、可靠

  差动保护应具有高灵敏度和快速性,轻微匝间短路能快速跳闸,但是提高灵敏度和快速性必须建立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上。运行实践说明:使用较低的起动电流值在区外故障或区外故障切除时引起差动保护误动的严重后果,因此对于灵敏度和快速性不要追求过高的指标而忽视可靠性。
  提高灵敏度虽对反映轻微故障是有效的,但灵敏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安全性。变压器的严重故障并不都是由轻微故障发展而来的,故障发生的瞬间仍会发生烧毁设备的事故,同时轻微故障发展为严重故障也需要时间,因此轻微故障带一些时间切除故障也是允许的,长时间的运行实践证实变压器气体保护是动作时间稍长地切除轻微的匝间故障。
  轻微匝间故障时产生的机械应力和热效应不大,在200ms内故障切除,不会危及铁心,从检修的角度,只要铁心不损坏,轻微和严重的匝间故障都是需要更换线圈,因此只要差动保护在铁心损坏之前动作,就可以满足检修的要求,不需要追求减少线圈的烧损程度而牺牲保护的安全性。

  五、简化后备保护

  后备保护作用主要是为了变压器区外故障,特别是考虑在其联接的母线发生故障未被切除的保护,当然也可以兼作变压器主保护的后备(尤其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和其联接的线路保护的后备(尤其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线路)。当加强主保护以后,差动保护双重化配置,气体保护独立直流电源,因此主保护是非常可靠、灵敏、快速的,理应简化后备保护。后备保护只要具备在220kV及以上电压系统是近后备,在110kV及以下电压系统是远后备的基础,不需要仿照线路保护设几段后备保护,线路保护有距离保护,基本不受短路电流的影响,保护范围较固定,配合比较简单。变压器后备保护主要是母线的近后备,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线路的远后备,只要系统内故障能由保护动作切除不致于拒动就满足要求。如果后备保护要从电流保护来解决多段式配合,这是既复杂又困难的问题。变压器后备保护不需作多段配合、定值校核的工作,我们要摆脱整定计算中难以配合的困扰。目前,微机型保护各侧设置相间和接地保护各设3段8时限的复杂保护是作茧自缚,没有好处。
  简化后备保护的原则,作者认为变压器高压侧只设置复合电压过电流保护,中、低压侧设复合电压过电流保护作为远后备,电流限时速断作为母线近后备。

  六、结语

  变压器差动保护提高灵敏度和快速性必须建立在安全可靠的基础上,应采取防止因电流互感器饱和和区外故障切除的暂态误差造成误动的措施。
  加强主保护理应简化后备保护,变压器后备保护主要是作为母线的近后备,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线路的远后备,要摆脱整定计算中难以配合的困扰,不作定值校核,为此高压侧后备保护仅设复合电压过流保护,中、低压侧后备保护设复合电压过流保护和电流限时速断保护,前者按变压器额定电流整定,后者按同侧母线的最低灵敏度要求整定,时间应与同侧相邻线路的相应时间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