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编码器

楼主(2009-08-01):
各位大虾,我有一KOYO TRD-NA36或360(看不清了)编码器,谁有接线图,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五根线,这是没有差模型号的,A,B,Z,正极,负极

还有一种8根的,差模型号的

A+,A-,B+,B-,Z+,Z-,正极,负极。

你只要将A-,B-,Z-悬空或者接地,就和五根线的一样了!

网友B:
不对啊!一共有十三条线,依次是红,黄,蓝,白,棕,灰,绿,黑,紫,橙,橙白,红白,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