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配电线路中怎样选择导线

楼主(2009-08-04):
  在低压配电网中,电能损耗是十分惊人的,该文从降损节能的角度考虑配电网中导线截面的选择,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适当增大导线截面以减小电能损耗,从而达到多供少损的目的

  导线截面导线的截面通常是由发热条件、机械强度、经济电流密度、电压损失和导线长期允许安全载流量等因素决定的。

  按照这些原则选定导线截面并无不妥之处,但从节约能源的原则出发,应将“电能损耗大小”作为选择导线截面的首要依据。

  现以郓城县陈坡供电所提供的一供电点为例进行分析计算。该供电点380V,负荷25kW,供电距离320m,负荷功率因数为0.6。为了分析计算方便,假定三相负荷为对称平衡负荷,且只计算有功损耗。

1用常规方法确定配电导线的截面

1.1导线截面的初选根据负荷为25kW计算负荷电流为63.4A,查表选择LJ-35型导线,当最高气温为 40℃时,其长期允许安全载流量为137A,大于63.4A,初步确定选用LJ-35铝绞线作为该低压配电线路的导线。

1.2按允许电压降校核由cosφ=0.6可知tgφ=1.33,可以计算无功功率Q=33.3kvar。LJ-35型导线有效电阻R0为0.92Ω/km,当导线间距离为0.6m时感抗X0为0.336Ω/km,则其电压降为△UX=L(PR0 Q×X0)/U=0.32×(25×0.92 33.3×0.336)/0.38=28.8V电压降占电网电压的百分比为△U/U=28.8/380=0.076≈7《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规定,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可知基本满足要求。

1.3按机械强度校验《配电线路设计规程》规定,在380V配电网中,线路导线一般采用铝绞线,其最小截面不得小于25mm2,当线路档距或交叉档距较长,杆、柱高差较大时,宜采用钢芯铝绞线,依据该供电点线路实际情况,所选导线满足机械强度要求。可以确定本供电点采用LJ-35型铝绞线作为输电导线。

2用电能损耗进行比较并选导线

  下面选定LJ-50、LJ-70、LJ-95三种型号的导线与常规方法选定的LJ-35型导线,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条件:已知负荷电流为63.4A,年最大利用小时数(T),在农村一般为4000h左右,LJ-35型导线电阻(R)为0.92Ω/km。则可以计算出LJ-35导线的年电能损耗为△W损=3I2荷RT×10-3=3×63.42×0.92×0.32×4000×10-3=14200kWh同理可以计算出LJ-50、LJ-70、LJ-95三种导线的年电能损耗量。计算结果与比较情况见表1~4。将4个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导线为1.8万元/t,电价为0.49元/kWh。

  在一个供电容量仅25kW供电距离仅320m的小农村供电点,如果将导线截面增大1至3个档次,可以收到年减少电能损耗4000~9000kWh的效果。导线截面越大,电能损耗越小,但是线路投资、维修费用和有色金属消耗量也要增加,所以一次性投资大。通过以上计算对比,导线选择一个比较合理的截面,减少电能在输送过程中的损耗,增大导线截面而增加的投资,平均可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回收,采用LJ-50、LJ-70型导线的经济效益更好。如果在负荷侧安装电容补偿来提高负荷的功率因数,则可以减小负荷电流,降低电压损失,更降低了电能损耗。在本例中,如果功率因数提高到0.85,负荷电流减小到44.69A,则年电能损耗由14200kWh降低到7055kWh。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其他型号的导线损耗加以对比,这里就不再列举。

3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在农村低压供电网络中,对于负荷较大、年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高于4000h者,宜考虑将导线的截面提高两个档次。负荷较小且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低于3500h的,可考虑只将导线截面提高一个档次。如此处理,不仅能降损节能,还有利于下一步的负荷发展。除采用增大导线截面的办法降低电能损耗外,还要做好规划,合理配置变压器容量、推广新技术、选用节能产品等来全面做好运行维护工作,以取得降损节能的效果。

传奇商务在线(www.021le.com)为您提供各种工业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