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9-08-05):
  电力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主要作无功补偿或移相使用,大量地装设在各级变(配)电所里。
这些电容器的正常运行对保障电力系统的供用电质量与效益起重要作用。下面就电力电容器在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及相应的处理方法介绍如下,供同行参考。

1环境温度
电容器周围的环境温度不可太高,也不可太低。如果环境温度太高,电容器工作时所产生的热量就散不出去;而如果环境温度太低,电容器内的油就可能会冻结,容易电击穿。按电容器有关技术条件规定,电容器的工作环境温度一般以40℃为上限。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在这个温度以下,所以通常不必采用专门的降温设施。如果电容器附近存在着某种热源,有可能使室温上升到40℃以上,这时候就应采取通风降温措施,否则应立即切除电容器。电容器环境温度的下限应根据电容器中介质的种类和性质来决定。YY型电容器中的介质是矿物油,即使是在-45℃以下,也不会冻结,所以规定-40℃为其环境温度的下限。而YL型电容器中的介质就比较容易冻结,所以环境温度必须高于-20℃。

2工作温度
电容器工作时,其内部介质的温度应低于65℃,最高不得超过70℃,否则会引起热击穿,或是引起鼓肚现象。电容器外壳的温度是在介质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一般为50~60℃,不得超过60℃。
为了监视电容器的温度,可用桐油石灰将温度计的探头粘贴在电容器外壳正面中间三分之二高度处,或是使用熔点为50~60℃的试温蜡片来测温。

3工作电压
电容器对电压十分敏感,因电容器的损耗与电压平方成正比,过电压会使电容器发热严重,电容器绝缘会加速老化,寿命缩短,甚至电击穿。电网电压一般应低于电容器本身的额定电压,最高不得超过其额定电压的10%,但应注意:最高工作电压和最高工作温度不可同时出现。因此,当工作电压为1.1倍额定电压时,必须采取降温措施。

4工作电流与谐波问题
当电容器工作于含有磁饱和稳压器、大型整流器和电弧炉等“谐波源”的电网上时,交流电中就会出现高次谐波。对于n次谐波而言,电容器的电抗将是基波时的1/n,因此,谐波对电流的影响是很厉害的,相当于对电压影响程度的n2倍。例如,就5次谐波而言,如果它的无功功率为基波的6%,那么它所引起的电压就仅为基波额定电压的(1/5)×6%=1.2%,而它所提供的电流却高达基波电流的5×6%=30%。谐波的这种电流对电容器非常有害,极容易使电容器击穿引起相间短路。考虑到谐波的存在,故规定电容器的工作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的1.3倍。必要时,应在电容器上串联适当的感性阻抗,以限制谐波电流。

5合闸时的弧光问题
某些电容器组特别是高压电容器在合闸并网时,因合闸涌流很大,在断路器上或变流器上会出现弧光。碰到这种情形时,应调整电容器组的电容值或更换变流器,对高压电容器可采用串联电抗器加以消除。

6运行中的放电声问题
电容器在运行时,一般是没有声音的,但有时会例外。造成声音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1)套管放电。电容器的套管为装配式者,若露天放置时间过长,雨水进入两层套管之间,加上电压后,就有可能产生劈劈啪啪的放电声。此时,可将电容器停运并放电后把外套管卸出,擦干重新装好即可。
(2)缺油放电。电容器内如果严重缺油,以致于使套管的下端露出油面,这时就有可能发出放电声。为此,应添加同种规格的电容器油。
(3)脱焊放电。电容器内部若有虚焊或脱焊,则会在油内闪络放电。如果放电声不止,则应拆开修理。
(4)接地不良放电。电容器的芯子与外壳接触不良时,会出现浮动电压,引起放电声。这时,只要将电容器停运并放电后进行处理,使其芯子和外壳接触好,便可使放电声消失。

7爆炸问题
多组电容器并联运行时,只要其中有一台发生了击穿,其余各台就会同时通过这一台放电。
放电能量很大,脉冲功率很高,使电容器油迅速气化,引起爆炸,甚至起火,严重时有可能使建筑物也遭到破坏。为防止这种事故,可在每台电容器上串联适当的电抗器或熔丝,然后并联运行。

传奇商务在线(www.021le.com)为您提供各种工业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