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求台安变频器(内置PLC)控制伺服电机程序

楼主(2009-08-07):
台安变频器SV300系列控制电动门伺服电机方案

1.各输入输出端子功能

S1:正转开关,S2:反转开关,S3:正转行程限位(与机械行程使用),S4:反转行程限位,S5:常开接入点,与输入公共点接入可实现正转,S6:急停开关。

R2B:电源接入点,R2A:输出继电器(本方案使用DYF14A).com(NPN状态时的公共输入点),24V(PNP状态时输入公共点,本方案使用此接入点。

R1A(电源接入点),R1B(输出交流接触器,本方案使用CJX2交流接触器)

AIN(半开接入点,与输入公共点连接实现半正转)

2.调试方式

变频器U1,V1,W1输出电机,继电器输出电机刹车继电器,提供220V电源给变频器R2B,R1A端,开始调试

S1,S3均连接输入公共点,变频器使电机实现正转,突然断开S3(正转行程限位),则减速后停止,S2,S4均连接输入公共点,变频器使电机实现反转,突然断开S4(反转行程限位),断开S4,则减速后停止。继电器工作,电机则工作,R1B输出交流接触器与变频器同步。AIN与输入公共点连接实现电机半全开功能。

附:此方案使用的继电器类型为DYF14A,交流接触器为CJX2,电机为SEW,森力马,软件为SV300 Drivelink.

网友A:
????

[upload=rar,上传.rar]viewFile.asp?ID=5155[/upload]

网友B:
添加两张SV300 配线图[upload=jpg,sv300 配线图( 一).jpg]UploadFile/2009-8/20098819141639434.jpg[/upload]
[upload=jpg,sv300 配线图(二).jpg]UploadFile/2009-8/20098819141631977.jpg[/upload]

网友A:
[upload=rar,plc.rar]viewFile.asp?ID=5173[/upload]

网友A:
SV300 H1J门机变频器参数

0-02:003.4 1-00:0000 1-03:0000

2-03:0000 2-04:0000 2-05:0001

3-00:50.00 3-02:010.0 3-03:90.0

3-04:000.2 3-05:000.2 3-11:000.0

3-12:000.0 3-19:0001 3-22:0005

4-00:0000 4-04:150.0 5-00:0000

5-01:0001 5-02:0002 5-03:0003

5-04:0004 5-05:0018 5-06:0023

6-00:00.00 8-02:0006 8-03:0000

8-04:00.00 8-05:02.00 9-01:0200

9-03:0200 9-05:0200 9-08:0001

10-1:010.0 10-3:025.0 10-4:50.00

10-7:25.00 13-0:0001 14-0:0380

14-4:0205 15-3:0000 15-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