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密码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10):
我一直在用的都是台达-ES/EX/SS系列的PLC .最近有一台多年前的PLC 需要修改程序,但是忘了当年设置的密码,有谁能告诉我有什么要的办法吗?否则我只能更换一台PLC 了~

网友A:
既然以前都用台达-ES/EX/SS系列的PLC
没必要更换一台PLC,(暗意,套取解密软件)删除程序重新写即可。

网友B:
找个解密软件试试

网友C:
楼上的大哥,你可以推荐一个解密软件让我试试看!

网友D:
http://www.plcjiemi.com/rjxz.htm
你到这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