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FX1S和 USB转SC232 +SC09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8-10):
FX1S和 USB转SC232 +SC09通讯的问题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52

1我打开 GX Developer 8。52 通讯设置COM2 9。6KB[upload=bmp,3.bmp]UploadFile/2009-8/200981010593417790.bmp[/upload]
[upload=bmp,4.bmp]UploadFile/2009-8/20098101104879703.bmp[/upload]

2通信
[upload=bmp,qq工具栏截屏未命名.bmp]UploadFile/2009-8/20098101114371185.bmp[/upload]

怎么搞啊?我用USB-S C09 就好用的呢! 通讯口是另一个COM1!

网友A:
改一下通讯设置COM2,试一试。我也是用usb转com,一开始是com9,重装系统后变成了com5.[upload=jpg,1.jpg]UploadFile/2009-8/20098201459965339.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20 14:59:1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