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PLC如何使用拨码开关?

楼主(2009-08-10):
麻烦各位前辈,我有一个问题:在三菱PLC应用过程中,如何用拨码开关来设定延时的时间,该如何编程,如何接线?谢谢!请给予指教!

网友A:
拨码开关其实就是8421BCD码,你用mov指令就可以实现,看看我们学习板的数字字母显示程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