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西门子200的4-20MA信号怎么转换?

楼主(2009-08-11):
我现在这个程序用到了西门子s7-200的EM231模块,输入是4-20mA信号。可是如果外接一个压力变送器,如何在程序中进行量程转换呢?请高手指点,最好有公式。可以举例这个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为0-6000Pa

万分感激!

网友A:
西门子的量程数据是0--27648,你把这个数据对应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B:
可是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这样的:

电压测量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6400) /(32000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6400)/32000 + 6400

照这样看的话,这个文章说到的量程是0-32000,转换成4-20mA就是6400-32000.

为什么大家说的不一样啊?晕死了

网友C:
西门子有一个现成的转换子程序,调用那个子程序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D:
西门子的量程数据是0--27648,可以自己做算式啊

也可以用库程序的

其实就是你自己做个数学算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