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AB的PLC故障问题

楼主(2009-08-11):
各位师兄:

大家好!小弟在这有一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望大家能多帮忙,先谢谢大家了.

我公司现有一台英国进口的珩磨机,用的SLC500的PLC,处理器是
SLC503,共十二个输入输出模块.现在工作过程中突然出现故障.故障现象是:电源指
示灯亮,SLC503处理器的FLT灯一直长亮,DH-485灯闪烁,其他灯不亮.输入单元指示
灯亮,输出单元灯一个也不亮.我们做了如下处理:1,更换电源模块,故障现象不
变.2.更换SLC503处理器,故障现象不变3,将输出线路拆掉,故障现象不变4,将输出
模块拆下,故障现象不变5,将基板更换,故障现象不变.请问能是何原因造成的故
障,盼回复!

网友A:
你查一下,各个灯亮的情况都对应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