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串口服务器/串口转以太网LM-8051NET 串口转TCP/IP ——Link-Max

楼主(2009-08-13):
[upload=jpg,lm-8051net.jpg]UploadFile/2009-8/200981311442694325.jpg[/upload]
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美丽小巧的流线型外壳,拿到它,还没开始使用,就让您爱不释手,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不仅仅提供优异的功能,也十分注重产品的综合满意度。 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一端是一个标准的九线制串口插座,由于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十分小巧轻便,您不但可以通过电缆将串口接到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更可以直接将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插到设备的串口插座上,十分地干净利落! 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另一端是一个标准的RJ45插座,这里是插入RJ45头,用网线将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接到HUB、SWITCH、或网卡的地方。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的RJ45口旁边还有一个SET按钮,它的作用下面会提到。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另有两个不同颜色的LED 指示灯向您标识了设备上电(Power on)、RS232口收发(Rx/Tx)、网线联接(Link on)、网口收发(Rx/Tx)、设置模式五个工作状态。最后,是一个电源插座,外接辅助电源可用7.5V-24V的直流电源,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出厂不配电源,用户可使用现场电源或在当地配套。 从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工作原理可以知道,它是一款智能协议转换网桥,可让您方便地完成RS-232物理层和以太网物理层的转换,使RS232设备和以太网络设备实现通讯。而这种转换对客户是透明的,换言之,用户无需对原来的RS232通信软件做任何变动。例如串口一边是Modbus协议 on the Serial bus,网口一边是Modbus协议 on the TCP/IP 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TCP Server和TCP Client两种工作模式,前者为监听模式,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在设定的端口等待TCP Client的联接请求;后者为主动联接模式,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主动连接其他TCP Server(设定的IP地址上的特定端口)。而在工作模式中,它完成通信的物理层转换。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特别适合小流量的采集系统中数据传输的应用。 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还有一种设置模式,在设置模式下,用户可以利用串口来设置它的参数对它的参数进行设置:关电,用笔尖或大头针回型针从档板的JEB小孔穿过,压住RESET按钮,再开电,等5秒,Power灯快速闪动,松开小针,LM-8051NET RS232/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进入设置模式,在设置模式下,利用一些简单的命令或Link-Max的串口设置软件,您可查看或修改产品的设置。 产品规格 输入电压范围: 可接任意7.5-24V/100mA直流电源,通过电源插座接入 微处理器: 内置带看门狗的22兆CPU,高速可靠,防止死机 RS232通讯端口: 标准DB9F座,TXD、RXD、GND三线制 串口最高速度:115200bps 以太网控制器: 采用Realtek RTL8019AS芯片 数据传送速率: 网络控制器数据传送速率可编程最高达10Mbit/s 状态指示灯: 一个POWER/RS232灯,一个Link/CRS灯 以太网通讯接口: 采用RJ45插座,可方便连线 协议: ICMP(Ping)、ARP、IP、TCP 建议最高帧流量: 300帧/秒 参数设置:独特的设计使用户用任何RS232通信软件(如“超级终端”)都可实现参数设置 防雷设计:高稳定性,CAN-L,CAN-H每线600W的雷击浪涌保护 工作环境:温度0-70℃、湿度≤90% 外型尺寸:50mm(W)×70mm(L)×22mm(H) 重量:32g±2g 典型应用 单片机上网产品开发 数据采集教学应用远程通讯 串口转RJ45口网关网桥 智能楼宇控制数据、广播系统等双绞线应用系统 以太网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订货信息: LM-8051NET RS232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LM-8052NET 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LM-8053NET TTL电平三线制串口转网口嵌入式单元板

网友A:
订货信息:

  • LM-8051NET RS232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 LM-8052NET RS485串口网桥/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 LM-8053NET TTL电平三线制串口转网口嵌入式单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