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Max 一进多出4~20mA电流环信号隔离器LM-1C2C、LM-1C4C

楼主(2009-08-13):
[upload=jpg,lm-1c2c、lm-1c4c、lm-2c4c一路转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隔离分配器.jpg]UploadFile/2009-8/20098131145320189.jpg[/upload]
Link-Max LM-1C2C电流环隔离器带有一路输入、两路输出,三部分完全互相隔离,用户可方便地实现将一个仪表的输出全隔离地输出到两个仪器。由于输入输出通道完全隔离,避免了共模干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也避免了地电位不同对设备带来的危害。产品达到满量程万分之五的精度与线性度,50ppm的温度系数,能为用户提供稳定而精准的物理量隔离与转换功能。在某些应用中,也许不需要隔离,但仪表的输出阻抗有限,无法同时推动数个串联的仪器,这时也需要本产品提供阻抗变换。 本产品输入阻抗低至100欧,可和任何仪表配合,而输出可推动750欧的负载。如果输出环路串接24V电源,可推动1350欧的负载。 电流环安全隔离栅专为仪器仪表工业应用配套设计。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石油化工系统、金属煤炭矿业系统、制糖系统和其他工业环境。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信号:4~20mA 输出信号:4~20mA 输入电压:<15V 最大允许电流:30mA 隔离转换电压:≤3.3V 基本误差:±0.05% 负载变化:<+0.1%/100Ω(负载<250Ω时)<-0.1%/100Ω(负载>250Ω时) 绝缘电阻:输入/输出/电源≥100MΩ 绝缘强度:输入/输出/电源≥1000V/1分钟 工作环境:温度0-70℃、湿度≤90% 外型尺寸:厚18mm(L)×高117mm(H)×宽101mm(W) 重量:32g±2g LM-1C4C比LM-1C2C多两路输出,其他性能指标与LM-1C2C一样,可用于一路电流环转四路电流环的地方。 Link-Max LM-11电流环隔离栅(也称安全栅)带有一路输入、一路输出完全隔离功能,用户可方便地实现仪表和仪器之间的全隔离。由于输入输出通道完全隔离,避免了共模干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也避免了地电位不同对设备带来的危害。产品达到满量程千分之一的精度与线性度,50ppm的温度系数,能为用户提供稳定而精准的物理量隔离与转换功能。在某些应用中,也许不需要隔离,但仪表的输出阻抗有限,无法推动高输入阻抗的仪器,这时也需要本产品提供阻抗变换。 本产品输入阻抗低至100欧,可和任何仪表配合,而输出可推动300欧的负载。 电流环安全隔离栅专为仪器仪表工业应用配套设计。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石油化工系统、金属煤炭矿业系统、制糖系统和其他工业环境。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信号:4~20mA 输出信号:4~20mA 输入电压:<15V 最大允许电流:30mA 隔离转换电压:≤3.3V 基本误差:±0.1% 负载变化:<+0.1%/100Ω(负载<250Ω时)<-0.1%/100Ω(负载>250Ω时) 绝缘电阻:输入/输出/电源≥100MΩ 绝缘强度:输入/输出/电源≥1000V/1分钟 工作环境:温度0-70℃、湿度≤90% 外型尺寸:26mm(W)×98mm(L)×41mm(H) 重量:32g±2g LM-11是输入回路取电型,该产品使用时无需外接辅助电源,但必须要求前面是有源的设备,能有4-20mA的电流输入到本产品的输入端; 对于前面是无源探头、无源传感器、无源仪表的情况,请选用LM-P11单路隔离配电器或LM-P22双路隔离配电器,LM-P11/LM-P22是有配电功能的隔离栅或安全栅,除隔离电流环信号外还可向输入回路的无源传感器供电。 本公司还生产有源多路输入输出电流环分配隔离栅,可应用在需要更高精度的地方。 如果用户需要隔离的通道较多,可选择LM-22双通道无源隔离栅安全栅,该产品在一个机壳中集成了两路LM-11,使用户的安装密度更高。 定货信息 LM-1C2C 单路转双路4~20mA电流环隔离分配器 LM-1C4C 单路转四路4~20mA电流环隔离分配器 LM-2C4C 双路转四路4~20mA电流环隔离分配器 LM-1C2V一路电流环(4-20mA)转两路电压(0-10V) LM-1C4V一路电流环(4-20mA)转四路电压(0-10V) LM-2C4V两路电流环(4-20mA)转四路电压(0-10V) LM-1V2V一路电压(0-10V)转两路电压(0-10V) LM-1V4V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压(0-10V) LM-2V4V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压(0-10V) LM-1V2C一电压(0-10V)转两路电流环(4-20mA) LM-1V4C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流环(4-20mA) LM-2V4C两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流环(4-20mA)等模拟量隔离转化器 LM-11 单路无源4-20mA电流环隔离栅安全栅 LM-22 双路无源4-20mA电流环隔离栅安全栅 LM-P11单路4-20mA电流环隔离配电器 LM-P22双路4-20mA电流环隔离配电器

网友A:
定货信息

  • LM-1C2C 单路转双路4~20mA电流环隔离分配器
  • LM-1C4C 单路转四路4~20mA电流环隔离分配器
  • LM-2C4C 双路转四路4~20mA电流环隔离分配器
  • LM-1C2V一路电流环(4-20mA)转两路电压(0-10V)
  • LM-1C4V一路电流环(4-20mA)转四路电压(0-10V)
  • LM-2C4V两路电流环(4-20mA)转四路电压(0-10V)
  • LM-1V2V一路电压(0-10V)转两路电压(0-10V)
  • LM-1V4V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压(0-10V)
  • LM-2V4V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压(0-10V)
  • LM-1V2C一电压(0-10V)转两路电流环(4-20mA)
  • LM-1V4C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流环(4-20mA)
  • LM-2V4C两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流环(4-20mA)等模拟量隔离转化器
  • LM-11 单路无源4-20mA电流环隔离栅安全栅
  • LM-22 双路无源4-20mA电流环隔离栅安全栅
  • LM-P11单路4-20mA电流环隔离配电器
  • LM-P22双路4-20mA电流环隔离配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