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急请教:三菱FX温度控制/温度采集的程序?

楼主(2009-08-15):
本人想用三菱的PLC来实现对电热炉的控制。

比如开始时通过PLC控制一个继电器,接通电热炉并加热,
通过PLC的特殊模块进行温度采集,在电热炉达到一个PLC预设的温度值后;
电热炉保温一定时间(要求温度值稳定),然后继电器断开。

特殊模块采用FX2N-3A能否完成此功能?温度值是否可以在电脑或者其他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是否需要PID控制编程?麻烦知道的高手帮忙指导一下。说一下大致怎么编程?
或者有没有什么相似的程序样例,发给我学习学习。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通过PID来做,你用一个温度仪表检测其温度,通过模拟信号传输到PLC里面进行PID控制就可以了,温度可以显示在电脑或者HMI上